学校维护、无法进入PE

楼主(2012-11-25):
今天去给一培训学校做维护,总共一百二十多台机,其中6台黑屏,表示都是小问题;重新设置BIOS、或是放电、亦或是擦擦金手指!
但是有一台就杠杠滴了!开始能正常的进入操作系统、维护重启后却不能进入系统了;表示很郁闷!好吧,也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直接给它重装系统得了!BOOT设置第一启动项后,重启进入PE。可问题来了、正常进入启动盘菜单后,选择2003PE,但就在最后PE欢迎界面不动了!且鼠标能动!
看到这里大家伙都怀疑是硬盘问题了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再关机进入BIOS看下硬盘、表示有认到。
小样、进不了PE,难道我不会进入DOS杀你么!
重启、同样进入了启动盘的菜单,这次额选择DOS......
进入DOS后直接运行MHDD......一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
时间就这样一分分的流逝!我心里那个郁闷啊!尼玛还么有进入!
好吧,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么!
用不了MHDD,劳资大不了用HDDREG,俗话还说东家不亮西家亮呢!
退回到菜单,开始我的HDDREG之旅。
看着那缓慢的数据、额心里有种不详的预感!
果不其然,随着时间的过去、仍然无法进入!
如此,更加能确定硬盘存在问题了!
没办法,为了进一步的确定,只能将硬盘拆下来装别的机子上,做为从盘!
尼玛啊、不带你这么玩的!之前运行神速的机子,装了这盘子后忒TM龟速啊!
15分钟后......
尼玛啊,进个系统加反应时间足足用了额一刻钟的时间(害我费了两根烟)!
打开“管理”、“磁盘管理”表示两个硬盘都有认到,有盘符,可惜打不开从盘的盘符!
确定没有什么重要资料后,直接格了!
晕,神马回事,把它分成三个区咋自动变回四个区了!谁能给我解释!
好吧,你小样,劳资大不了舍命陪君子!陪你玩到底!
我决定牺牲大量的时间、选择低格、低格......格格......
数小时候......
终于完成了低格,校长,你得给额加班费啊!
从机子上拆下硬盘,装回原来的机子上,继续进入PE.
......
我艹,你姥爷的、不带你这么整人的啊!尼玛费了俺大半天时间居然还是无法进入PE!
仍然和低格之前一样!如此我之前做的不是白搭了么!
无数个法子之后......
哎!看来只有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继续拆硬盘,装到别的机子上做为从盘!
进入操作系统、要做的就是插入U盘,找到GHOST.EXE,然后进入程序,选择U盘里的XX.GHO包装到从盘的系统盘(不知道这种法子有多少人用,有时候还蛮管用的噢)!
3.8GB该校专用包,速度2000MB+
十几分钟后,拔掉电源、把硬盘再次拆下装回去(够折腾啊)!
欧耶......
这次终于OK了。
系统已经装好了,但问题来了,真正的硬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欢迎广大网友跟帖,探讨解决之道。

温馨提示:由于是在培训班做维护,所以无法拍照上传图片!相信做过维护的人都知道,你不可能边做维护边拍照的,那样谁还敢给你做维护啊!

网友:
行啊,果然是高手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试过,也是装到另一台机GHO后装到原机,开机就可以正常重装系统了

网友:
这个难度系数低了点,虽然比较麻烦

网友B:
理论上讲这个办法能使用,可是也不尽然.估计因为你那电脑主板是一样的,要是芯片不一样有时也不好用.其实这个问题有时很复杂,电源有问题或cpu性能不良都有可能.我有一次上门修电脑也遇见一次.U盘启动进PE要近25分钟,机主说比她快多啦,她昨晚进PE等啦6个多小时,她是住在办公室,没事让机器自己慢慢折蹬.我一般遇见这种问题先把硬盘取下,直接进PE,要是很快进去排除内存问题,然后换块硬盘看看进PE咋样,反正单位电脑维护配件多,要是换硬盘无问题直接建议客户换硬盘.

网友:
这个真没什么?

网友C: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想到这样做系统!

网友D:
有可能是硬盘保护卡或者是硬盘保护软件这类的软件在起作用吧,看看是不是安装了硬盘保护这类的东东

网友E:
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换硬盘了还费什么时间啊

网友F:
不换的话,哪里来的钱!!

网友G:
最好直接换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试过,也是装到另一台机GHO后装到原机,开机就可以正常重装系统了

其实装系统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直接换硬盘

如果可以、我也想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换的话,哪里来的钱!!

你以为每个顾客都可以换硬盘啊,如果你不拿点技术给别人看看,谁会找你维护!简单的装系统、别人学校老师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换硬盘了还费什么时间啊

没法子啊、不拿点技术出来,别人以后还会找你维护么?显然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硬盘保护卡或者是硬盘保护软件这类的软件在起作用吧,看看是不是安装了硬盘保护这类的东东

硬件保护、除非是锁了密码,那样连低格都做不到,但是能低格,至少说明还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想到这样做系统!

装系统的方法很多,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尝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这个办法能使用,可是也不尽然.估计因为你那电脑主板是一样的,要是芯片不一样有时也不好用.其实这个 ...

表示是在学校做维修,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首先就是把硬盘拆下来放别的机子上装系统、但还是不能进入PE!
另外不是因为主板相同,这已经跟主板没有关系了。因为我是把硬盘拆下来当成从盘来使用的,也就类似于装U

网友:
换不,这样的硬盘装了系统,也不敢保证用的久,以后也可以少些负担。

网友:
强烈建议换硬盘 为客人着想

网友:
做维护的你不换他点东西怎么挣钱呢

网友:
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它机器上不行 就拿到其他机器上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