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暗屏,不是灯管和高压板?

楼主(2012-11-25):
最近遇到过好多次了,联想的thinkpad的机器黑屏,用我改装的一个5v高压板,外接在USB上的,试,正常,换高压板,换屏线都不行,换了屏也不行,问题可能在主板,大概是主板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改高压板,我知道,一改就好了,问题是改完灯都没了,thinkpad的机器高压板上都有灯的。
暗屏
黑屏

网友:
不清楚啊,请高人。

网友:
凉凉 高压板的供电 找找图纸 看看高压板的ON来了没有 亮度调节

网友:
on 信号 adj信号来源?ec ?显卡?

网友:
1:高压供电没有或不足
2:高压开启信号没有或断线
3:亮度调节断线,刚好最暗
4:地线断

网友:
我修过几个 高压板上没有供电 主板平接口 有个保险 一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