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只有3\5V,其他电压全无

楼主(2012-11-25):
摔坏的机子,屏都碎了,有特机,这机子又没有图纸,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没图纸不触发摔坏的话先来下南桥 摔过的桥容易虚汗

网友:
请问你说的是有3  5V其他电压都没有   这个没有的情况是在待机的情况下还是在已经加电的情况下?
这个很重要请说明白了具体了  这样别人才能帮助你

网友:
用假负载看看有没有掉点!
   点掉多了的话就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