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DataTraveler G2 2G U盘插入电脑打不开,提示格式化,修复。

楼主(2012-11-25):
金士顿DataTraveler G2  2G U盘插入电脑打不开,提示格式化,点击格式化后无法完成,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格式化”

准备进行量产,使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检测芯片型号,无法识别。

没办法,拆吧,希望芯片没有打磨过。

还好,没有打磨过。主控芯片是sss6690,下载量产软件,软件打开后,无法识别到U盘,换多个版本都识别不到。陷入郁闷中

在基地闲逛,看到一位同志发了一个万能优盘修复工具,就下载了来试一下,能识别到U盘,但无法操作。

偶然间发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后再打开“ChipGenius"芯片精灵,竟然能检测到芯片型号了。

我想,既然这样能检测到芯片型号,应该量产软件也能检测到U盘吧,  试着打开量产软件,哈哈真的能检测到了

点击量产,经过十几分钟的等待,哈哈,成功啦。 拔下再插上,拷些东西进去试试,一切正常!!看属性

至此,U盘修复!!    提示此方法数据会丢失,需要数据的不可使用此方法,

图片为后加,有些不全,还请见谅!

送上相关软件:

网友:
别的不说了,只能说恭喜楼主!!!

网友:
恭喜下。感觉应该是你系统问题。如果系统时间久了可以考虑重做一下再说

网友A:
我记得这样的   问题可以格式化掉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哦,换过电脑也不行,用专用的格式化软件也不行,这种情况很多哦,特别是金士顿的U盘,我都遇到过好多次了,应该是U盘在插入电脑的时候损坏了文件。

网友:
下次也这样试下,以前不能发现的都直接扔掉了。

网友:
看板子做工应该不是山寨盘,2G的盘,用了有年头了吧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恭喜楼主了,我就没量成过几次,下次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都直接丢掉U盘,哈哈,下次就用楼主的方法尝试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也感谢经验分享,以后遇到了也学着做一次

网友:
试过,没用

网友:
要先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这个是在别人的电脑上插了一下就不能用了,再加上能识别到U盘盘符,所以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i楼主的耐心那是无法比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的,折腾多次才搞好。

网友:
唉,只能说楼主运气不错,不过你发的帖子我还是没看到哪里有修这块毛病的秘诀呀

网友:
楼主运气蛮好的,我也遇到过此问题,可是不行。山寨U盘直接扔掉算了

网友:
SSS6692-B4量产失败 用这个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
一般能识别出来就说明硬件没问题量产一下就好了。

学生一个,说的不对请多包涵!

网友:
很常见的故障 一开始不识别可能是你主机的U口有'问题

网友(2012-12-25):
遇到过类似情况  前方是死胡同  出路在转角

网友:
请问一下你最后说的数据会丢失,那么丢失以后的数据座数据恢复能做出来么?

网友:
看来应该还是硬件有问题,只是暂时躲过了

网友:
方法很好啊收藏了

网友:
如果需要数据又还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很需要这个

网友:
过去我也遇到过是主控芯片空焊!

网友:
一般是可以接在可条电源上看看电流,如果电流在0.2-0.5,插在电脑上不认  都是主空有问题,任的话 直接量产了

网友(2013-01-30):
楼主运气不错,按照你的方法,我还是无法识别到U盘,

网友B:
LZ你没有换电脑来试试看可以不?可能你的电脑什么的..好像可以把U盘低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没有换电脑来试试看可以不?可能你的电脑什么的..好像可以把U盘低格了

我用的是笔记本弄的哦,修好之后就一切正常了,没有办法再回到故障状态用别的电脑试。

网友:
diskgen》故障U盘》搜索分区》(默认设置)开始搜索》提示保留》保留分区》硬盘>保存分区表
然后OK…………

网友: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Kingston的容量是8G,不同的量产软件有的识别,有的不能识别,以稳定性优先量产容量只有6.8G,以传输速度优先量产,容量为7.5G。这说明闪存芯片有瑕疵。

网友:
很实用的教程,不过如果楼主用芯片无忧检测的的话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2013-03-02):
我的U盘格式化掉就可以用了。  你的不保留数据 ,不还是一样么?

网友:
我的U盘以前遇到过写保护提示;是中了病毒,无法格式化。是清华紫光的,找了半年才找到能够识别U盘芯片的软件和烧录程序。烧录后容量烧好几百兆;不过U盘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

网友:
真的有那么好用,我也有个坏的,刚好可以试用看看。

网友:
有用,我感觉我的U盘要好了,呵呵

网友:
我也有一个回去试下去!

网友:
我的咋不行啊

网友:
呵呵  ,用不了多久就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坏了好几个!

网友(2013-04-01):
郁闷。我还以为楼主可以无损数据弄好

网友:
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下

网友C:
lz运气不错啊,我的都量产不好,3s6692-b5的主控芯片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那呢?

网友:
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楼主的运气的确不错,修U盘要讲一点运气的

网友:
这U盘主控是SSS6677的

网友D:
我的 也试了 不行 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 也试了 不行 直接扔了

要先判断晶振有没有坏,供电,数据线都正常,我都是先补焊Flash和主控,再看情况修,即使主控坏了,Flash芯片也可以拆下来用啊,在TB上买个U盘板装上,又可以用了,扔了怪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运气不错啊,我的都量产不好,3s6692-b5的主控芯片

能认到盘吗??,能认到先补焊芯片再量产,认不到查晶振,主控供电,数据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提示格式化又可以格了,现在已经又能用了,不过不敢再量了

网友(2013-05-14):
真有耐心啊

网友:
万能的不一定万能还是固件匹配为好

网友:
看不懂你说什么,这种情况我也有办法修复

网友:
我刚好有一堆东西就是提示无法完成格式化,试试这个方法行不行!先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啊!碰大运的成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碰到过几次!

网友(2013-06-16):
u盘还没搞过下了备用

网友:
我的U盘老提示格式化 格式化很多次还是不能用哎 直接丢弃了可惜呀 谢谢楼主宝贵技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样的 问题可以格式化掉的
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3-08-12):
楼主的方法可以一试啊!

网友:
恭喜楼主啊!正品金士顿优盘!容量小了点!我还有一个金士顿的呢!我的是传说中的SK6211三驱三启神器!

网友:
我的进水了 16g 能修复吗

网友:
我的U盘开始时插起亮,但是过个吧月后不亮了,不知道用这个软件可否解决的.

网友E(2013-09-12):
我一般做数据恢复的U盘 就不修了
这个方法修大容量的U盘 有必要

网友:
u盘不值钱。里面的东西值钱啊大哥。

网友:
我用来修复 台电的 不行啊

网友:
,我也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2013-10-24):
多此一举啊 反正不要数据了 直接格式化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随机性故障? 没多确认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都直接丢掉U盘,下次就用楼主的方法尝试修复。

网友:
记着这个,以后试试,

网友:
看看这经验是否对我有用,我手上一个台电科技的U盘,同样是:
使用“ChipGenius"芯片精灵检测芯片型号,无法识别。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感谢楼主

网友(2013-11-25):
恭喜楼主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好思路和方法!

网友:
恭喜,下次我也试下。

网友:
哎 求下载求背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不过现在的u盘太便宜 除了有数据 也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我只能说恭喜楼主,我一直在用Winhex进行修复这种故障的,这个软件是个好软件啊!支持大家都学学。

网友(2013-12-27):
不是主控问题都好搞。

网友(2014-03-11):
谢谢提供的工具,收藏了

网友(2014-04-28):
学习了收藏着碰到这种问题了用

网友:
LZ的奉献精神好

网友:
现在的优盘很垃圾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这边一般都是做数据恢复了 不做数据恢复的直接挂了就, 下次碰到长见识了。

网友:
也有一些量产工具检测不到的怎么办?

网友(2014-12-10):
哈。这样也行,谢谢楼主提供软件,有需要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