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经验的经验DELL N4010 N5010维修

楼主(2012-11-25):
不算经验的经验DELL N4010  N5010维修
如题

同一天接到二台DELL 本,一台N4010   一台N5010,不是同一个人,但都是客户想清风扇,拆了D壳镙丝后,想吹风扇但看不到,然后再开开不开机子了

两台故障一样,待机正常,按开关无反应

多次问过客户,客户都说没有拆过键盘,也都是用电吹风直接对着风扇吹了吹,然后变成不开机的

拆机后也陌名其妙,两台都是开关排线开了,一个是锁扣没扣,一个已经出来了,拆到这都能断定这的问题了,所以才反复询问客户是否拆过前面,然后就是拆板子,自己找编故障原因了,

搞不懂,有同行碰到这样的机器不?

有用没用的,看看就好,开关线怎么开的,谁知道?
反正我不知道

网友:
运气真好啊

网友A:
我也搞不懂楼主写这样的基本属于没有什么用处与帮助的    赶紧回火星去吧 免得地球人追杀

网友:
楼主教你怎么做生意赚钱。。

网友:
说了半天,似乎是说没有装好开机排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不懂楼主写这样的基本属于没有什么用处与帮助的    赶紧回火星去吧 免得地球人追杀

那你知道没有拆键盘,开关线怎么开的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6122641

网友:
楼主,还有这样的好事。

网友:
有趣有趣,又赚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