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维修古董屏DC模块,DIY显示器外壳,外壳是亮点

楼主(2012-11-25):
不知道发哪里合适先发这里吧,斑竹如果觉得不合适帮我转下

这个显示屏几次在论坛问过,无结果,情况是从正中开始一半亮点一半暗点,而且鼠标拖尾非常严重,发现是DC模块问题,修了很久因为板太小了,IC也查不到数据,没办法了,这个DC模块一边3个脚,一边是供电,一边是升压的电压,发现升压过去3个脚一个是0V,一个是12V,一个是3V,0V那个好象是反馈还是什么,另一路电压3V好象过低,整了好久,2路电压由原来的12V升高到22V,另一个3V还是无变化,就想到升压那我跟他外接电压看行不行,嘿还真行,外接12V电压后,拖尾现象没有了,但是我直接把12V接到驱动板上的供电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分界线,但已经不明显了,外接的12V就没有,前几天在论坛问过这样接了后变的很暗,今天接上按键后发现调节亮度就行了,先就这样了,跟他DIY个外壳.反正是做维修用

网友:
这种扣接屏不常见了,多数分辨率是800X600以下的,没有什么价值,TTL的驱动板价格还蛮高的

网友:
夏天时注意火灾呀!好在电源是外置的。驱动板也挺热的呀。

网友:
注意通风啊,看你全密闭的.

网友:
擦,很闪亮的外壳

网友:
再在盒子上开两个孔,在其中一个孔上用热熔胶粘上个散热风扇,那样就更完美了呀!!!!

网友:
不经常用,不担心起火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好点的外壳吧。实在是有些难看。看接口,这是个TTL的屏。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把驱动板上的12V接到屏上的VGH等上面了?

是TTL的屏,外壳就地取材,这个屏上,没VGH,这个12V我量了没到逻辑板上去,直接到,左侧的模块上

网友:
12cm的大风扇也蛮好的`!

网友:
我在纠结这个到底是什么啊?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