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上电时序讲解 新手讲解 老鸟勿入

楼主(2012-11-25):
首先我们插上电源,电源会产生一个5v待机电压。  待机要送给南桥和IO,IO的供电是5v所以不用转换 但也有3.3V供电的需要1117稳成3.3v。但南桥供电需要1117转换成3.3V才能正常工作。 如果我们遇到不上电的INTEL板子可以按照我的方法修:测试点有PCIA14   COMS跳线3.3V   下一步这个方法一般用不到跟换桥差不多了所以报价时要跟客户说桥问题 那就是下掉南桥测RTCRST信号 它是没经过COMS跳线直接到南桥的电  COMS跳线到南桥的电叫VCCRTC而这一组叫RTCRST信号 它如果没有图字是测不到的。 晶振两脚有0.1到0.5V左右的电压 必须要有电压差哦。 还有南桥的复位信号RSNRST信号 它是IO发给南桥的复位信号有的好像不是IO发的。这时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了  该IO了 IO在得到供电后现在可以触发开机跳针了 开机跳针一脚接地 另一角接IO 应为每个板子的IO都不一样所以我只讲两种IO的脚位 1:8712脚位 75接跳针 72是IO发给南桥的请求开机信号IOPWBAT 南桥在收到这个信号后发出SLPS3信号给IO执行开机命令 这个可以再这种IO的71脚测到 最后由IO得76脚拉低绿线 如果我们测到75脚没有高低高或低高低的跳变  那应该是IO到开机跳针断线了或IO到开机跳针有个电阻被烧断了 76脚没有跳变一般就这两种情况  75脚如果没有跳变可能是IO没有得到供电或IO坏 72脚没有跳变的话看IO供电有木有或IO坏 71脚如果没有跳变看南桥待机条件满足没有或IO到南桥中间有断线 南桥坏  如果南桥有高低高的跳变IO没有拉低绿线IO坏  8712 8716 8718 71872这几个IO的开机脚位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83627的脚位是68 67 73 72 68接开机跳线 67 IO发给南桥的请求开机信号 73是南桥发给IO的执行开机信号 72脚拉低绿线 83627 83637 83977 开机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说的挺详细的啊

网友:
讲的挺好额 明白很多

网友:
这是上电条件,上电时序是有内存 桥 总线 CPU   请问楼主   inter的是内存先走呢  还是哪个先走了    在讲一下贝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些顺序 内存 桥 总线  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说的那些顺序 内存 桥 总线  CPU

嗯,其它的呢    如AMD  ATI呀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其它的呢    如AMD  ATI呀等等

内存 桥  CPU  总线   总线供电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 桥  CPU  总线   总线供电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

我知道呀  我说的是AMD开机时序和ATI开机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呀  我说的是AMD开机时序和ATI开机时序

哦哦  桥在得到3.3v待机和1.5v待机后  IO得到5v待机后   桥的25M晶振起振。 此时IO的由供电就会跟桥一个PWRGD_SB信号 给桥复位。    然后触发开关 IO得到一个地高低或高低高的逻辑后就会给南桥一个PWRBTN信号  南桥在得到信号后并且待机满足的情况下  发出SLP_S3信号  IO在得到SLP_S3信号后拉低绿线。接着电源就发出 5v 12v 电   然后电源给IO一个ATX_PWRGD信号 。由io给桥一个PWRGD信号 因为是单桥所以时钟在供电后就有了。   然后桥发出CPU开启信号 开启CPU供电, CPU有供电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WRGOOD信号给桥 说CPU已有电了  然后桥在收到这个信号后 发出总线开启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 开启总线供电。总线供电正常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总线PG给桥。  桥在得到这个信号后发出CPU_PWROK           CPU_RST   双桥的也跟这个一样  就IO 在得到ATX_PWRGD后会发给南桥 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发出CPUPWR OK  和平台复位 复位北桥和其他的   北桥在得到复位后 且供电时钟正常情况下发出CPU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  桥在得到3.3v待机和1.5v待机后  IO得到5v待机后   桥的25M晶振起振。 此时IO的由供电就会跟桥一个P ...

你的回答很全哦,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加个好友   我QQ578957578     论坛也加一下撒

网友(2016-03-08):
楼主 写成一整段   很少有人会耐心看的   分开写

网友:
时序刚好想用到,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