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刷不了BIOS,捷波主板不认网卡

楼主(2012-11-25):
如题,因为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还没有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在DOS下进入刷BIOS那里就卡住了,怎么设置都不行,有高手遇见过这个问题吗?除了拆下来刷之外,怎么才能刷进去

还有一块是捷波K9NAG-MX主板,原来都是正常的,因为不支持7750这样的U,找了个新一点的BIOS在DOS下刷,刷完之后网卡就不见了,又拿编程器刷了,还是不见,原来的BIOS也没有备份,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个板的BIOS可以给我试试,官网居然没有这个板的BIOS下,杂牌板就是杂牌板

网友:
之前也刷过很多A69T的BIOS,都是在DOS下刷的,就这次不成功

网友:
哎 直接用风枪取下刷多方便的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网友:
不认网卡和BIOS有关,但进不了DOS和BIOS好象无关,除非和不认网卡一样,某个基础设备没识别,卡在画面等待。

网友A:
不是进不了DOS,是进DOS里刷BIOS那里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进不了DOS,是进DOS里刷BIOS那里就卡住了

进bios里关了写保护。还有看看主板是不是有bios写保护的硬件开关。

网友B:
不认网卡,看一下是不是mac地址丢了,或者你刷错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认网卡,看一下是不是mac地址丢了,或者你刷错bios了。。。

这个板子官网都找不到BIOS,网上搜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刷了两三个都一样没有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