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致铭 g41 蓝色负12v 跳变 诊断卡灯闪烁 com拆了

楼主(2012-11-25):
跪求 致铭 g41  蓝色负12v  跳变 诊断卡灯闪烁 com拆了  也不行  跪求维修思路  是哪里坏了

网友:
你打看蓝色线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12V好只供给PCI 与PCIE设备的吧,好象很多电源都没有这个线,你可以换个没有-12V的电源看看,我估计你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