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掉电

楼主(2012-11-25):
cq40 514au独显的机子,AMD的U开机电流上到0.8到0.9掉电回0.01,换了cpu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下面没思路了。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网友:
测测开机瞬间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啊?你描述的比较简单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这机器北桥容易虚焊的。

网友:
同意3楼说法,找个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