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被几块电源一体板缠住了。OB2269

楼主(2012-11-26):
今天接到几片一体板,AOC的19寸,电源芯片OB2269。故障都一样,没输出,不烧保险。小强惹的货。先把板子洗干净,目测了下,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用表测了下高压部分元件,也没有发现问题。通电测试300V正常,但是3脚启动电压只有3点几伏。7脚供电也只有3点几伏。把2269摘了,3脚电源就上来了。后来发现300V下降很慢,没有思路了,那位老大给分析下。

网友:
换了片2269,故障不变。

网友:
查MOS管、光偶和OB431及附近的电阻电容等。

网友:
查启动电阻,VCC供电电路。
VDD欠压锁定输入  最小15.5    最大17.5

网友:
看错了
VDD欠压锁定输入  最小9.5    最大11.5

网友:
测一下各脚电阻值,进行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