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维修的我是一波三折

楼主(2012-11-26):
       这个本是一同行拿过来的,到我手时只有待机电流,按下开关电流表上只动一下就停了
当时只有一个想法缺电压。
但事情还没那么简单,据同行说,拿到他手上时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像个神精病一样有时开有时不开。这个同行也是个玩主(说不懂吧也懂点的那种),碰到这种情况自已就把本给拆了。看了一圈也没问题就装回去了,装完过后就变成我拿到时的现象了。
好了,现像已经看到了,一步一步查吧。拆机
裸板拆出来,主要电感电压量了一下发现有三组电压没出来,
下图吧:板号:DAVM8GMB8F0 REV:F
在坛里一搜没找到,后来花了点大洋买了份(稍后将奉献给大家)
+1.05V_VCC、+1.8V_SUS都没出来,说到这里实际上还有一组没出来,只是不记得了,现在也没必要知道是哪组了,当时就在想应该修出一组就应该全出来了,换句话说可能也就可以开机了。

PU1是TPS51117是,产生+1.05V_VCC电压的,量供电脚电压正常,开启信号脚电压为0,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图纸标为EN_PSV,也就是RUN_ON,此信号修机的都知道在哪来的吧,没错是从EC 8502E 123脚而来,用示波器打这个脚发现确实没有电压。
查了下EC的工作条件,电压、晶振、ICH_RSMRST#、SIO_PWRBTN#、SIO_SLP_S3#、SIO_SLP_S5#发现都正常,这些信号的关系就不要我说了吧,相信都懂的,但唯一没有的就是RUN_ON,为了省时间一狠心直接找了个EC换上,结果出来了好了。电压都有了,看着电流跳的欢那叫个高兴。二话不说装起来,让他尽快拿走好赶下一台机。
装起来了试下机,开机可以点亮。就看着DELL的那个进度条快完了好像不动了,不会吧!MY GOD!!再等下是不是没检测完,不对是死机了,只有断电再开,这下倒好直接不开机了。晕倒!!!这时候才想起来那个同行说过的此机像一个神精病,我总算见到了,让我修半天都是在处理些人为的事(人为的故障怎么会把EC搞挂了呢,实在想不通难不成是静电搞的!!),现在才来真的了。
不行只有再拆,把键盘拆完了想了想还是不甘心,再试下,插上电流表这下又能开了。不对啊,难到键盘有问题。这下多了个想法,打个电话给我那个同行看下他是怎么说的,叫他把发生的事再说一遍。总算有发现原来真的是拆了键盘就能开,但也不全是,有的时候把联C、D壳的一个镙丝拆下来也能开。那肯定还是哪里接触不良。没法了用手压,顺着这颗镙丝的位置一路压下来,发现在靠近CPU的位置最明显(是从PCB板的被面往正面压)。这下就明白了,是CPU座空焊了。直接拆完架上BGA返修台。几分钟后结果出来了,再压没有再出现这种现像了。总算大功告成。
试机,没问题了,上下网看下,有线插上,因为无线直接检测到有信号就可以了,郁闷的事情怎么老是跟着我啊,我的天啊!!!!有线插上去没反映。是不是客户原先就是有线不能用呢,怀着不安的心再打个电话给那个同行,让同行打电话过去问下要是有这个问题要修的话那就要加钱。结果同行直接给我回复说他那里好的时候还能上网的。心想同行是不会骗我的吧(也许真的被黑了),没办法拆下来修吧,换了一个新的8111DL才好了。我的网卡又白送了一个。

这是这个机子的版号下面把图纸也传上来。
是花大洋买来的,坛里没有。希坛友们多给点分,反正加分又不扣分对吧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A:
CPU座子虚焊应该不会导致EC不出RUN_ON吧?

网友:
看着一堆术语 ,晕乎乎的。   请教一下楼主,,缺电压维修的思路是什么呢,从哪查起,具体的思路望楼主赐教

网友:
抢个沙发,CPU座虚焊,这个机器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B:
楼主怎么没说最后收多少钱呀,这可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哈

网友:
戴尔的CPU空焊的不多吧

网友:
intel GM45+ICH9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子虚焊应该不会导致EC不出RUN_ON吧?

认真看下贴子就不会再这么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没说最后收多少钱呀,这可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哈

说的惭愧啊,同行的能收多少钱啊,下次还想人家拿单来做也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INTEL的芯片组

intelCPU座也虚焊???少见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可惜这个图现在我还下载不 了啊

网友D:
为什么版主非要那么高的积分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啊??

网友:
呵呵 ,吃亏是福。不错 技术到位

网友:
N哪里用大洋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版主非要那么高的积分啊

这可不是我要的,是坛里的规定,多发贴就能下了。

网友(2015-09-09):
我修过几款都是显卡坏的

网友:
最原始的故障应该是偶尔开机正常 偶尔能开机只是不跑码

网友:
这是这个机子的版号下面把图纸也传上来。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多的机器,再加上同行价真的没心修。

网友:
学习了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写的这么明朗竟然没人顶起

网友:
刚刚修一台 电流到0.8就不走了 BIOS刷了也一样,又来南桥旁边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功底厚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了 搞来看一看

网友:
CPU座虚焊的少见啊

网友:
那么麻烦啊 得收多少钱

网友(2015-10-10):
CPU座空焊的不多啊,让楼主碰到了。

网友:
12年的贴怎么在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