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520N桥供电IC改电路成功

楼主(2012-11-26):
前几天修一块昂达的主板。忘记了什么型号了,单桥的,测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用手摸一下桥的散热片看热不热,一下子黑屏了,没了显示,但没有关机。风扇还在转,网卡灯还在闪,重开机,不跑马了,再摸一次桥散热片,好像没有一点温度,是不是挂了,量一下桥供电MOS管,没电压,打值应该桥不短路,吹掉上下管测是好的,量了下PWM芯片供电,5V正常输出G极没电压,断定PWM芯片坏了,但一看这型号是UP6103S8。没见过,找了一堆坏板,没找到,看了一下论坛,看到有人说可用APW7120代换,但需要更改一下6脚的FB电压监测点,可用电阻分压到基准的0。8V 改是这样的,改了电阻后还不工作,看了拆下的APW7120的5脚到1脚是有个BOOT二极管的,而我原UP6103上是没有这二极管的,就顺便拆过来焊上,
我改的方法就是把7120的6脚没焊之前先把它的引往上扳,这样6脚就与原电路断绝关系了,不用损伤线路,以后找到原型号再复原也方便,而且没有损坏电路板。

然后再上电,跑马了,量了一下MOS管输出电压1。26V。芯片和管子都没有发热现像,测试半天没事,应该可以了,因为试机晚了,就没拍到工作时的照片

网友:
表示楼主真心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