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DHG 72脚PSON#/GP53,后面的GP5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26):
还有108脚的PECI是什么意思?求助,先谢谢了!

网友:
PECI 是Platform Environment Control Interface的英文缩写,即平台环境式控制接口。
详情请看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2834084.htm

GP是GENERAL PURPOSE 的英文缩写,即通用的意思。多个GPIO口用不同的数字后缀加以区分
通用输入输出口的具体功能用法可由程序设置。

网友:
再请问GP后面的数字怎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