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待机变压器丝丝叫

楼主(2012-11-26):
一长城电源,上电就有丝丝的声音,不短接绿线的时候也叫,短接绿线后叫声要大一点,怀疑是变压器,就一个一个的拆开,发现是最左边那个,+5VSB待机变压器丝丝叫,就是P101406a电路上的那个变压器,电源能正常使用,也能带负,就是听起声音不舒服。这个变压器我找了个同型号的换过,还是叫,P101406a也换过,它旁边的电容也换过,7500及推动管也换过,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注:此电源曾经修过,是p101406a开盖了,当时就换了它就好了,现在叫,是不是当时没修好?

网友:
P1014AP待机芯片的电源待机状态有轻微的叫声为正常。

网友:
的确是这样!不用怀疑!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呢  有学到了  谢谢高手分享

网友A:
工艺处理的不到位都会有点嘶嘶声 应该浸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处理的不到位都会有点嘶嘶声 应该浸胶的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变压器的

网友:
有可能时高压线圈和针脚之间虚焊  我遇到过此问题 有一天AOC的液晶 开机几秒钟灯管灭  换高压线圈后正常 有丝丝叫的噪音  客户取走后3天回来了 开机一看 其中一个针脚把电路板都烧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