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6):
第一次换灯管。旁边还有师傅在。足足花了6个小时。奶奶的。灯管槽居然上不去。第一个上去居然断了,第二次不敢太用力了。你叫我情以何堪。各位大师第一次换灯管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只要是没把屏搞坏,就不是噩梦。
坏个灯管是正常的。
时间长点那是磨练。

网友:
第一次换上完好,但是在弯一边的线是没注意把头给搞掉了

网友:
是的,只要别把屏弄坏,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我第二次换灯管 用了一个小时 装上之后 发现平的一个角烂了 客户还在旁边等着 老板果断的花了三百大洋买了个旧的平 换上的 悲剧 伤不起的啊

网友:
只能说 你不怎么细心 手脚要干净 环镜要好。不要到处是灰。

网友:
俺 第一次换笔记本灯管时安装时不小心把屏的一个角压碎了,最后赔了客户一个屏。
同意楼主:
5.0
金格
同意楼主:

网友:
看来弄坏屏的不止我一个么哈哈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用了半天!!而且换出很大一条亮线!!!

网友:
看到你们的回答,我心里平衡一点了。我最后换好是OK的,只是速度慢了点。

网友:
我第一次换屏也把屏弄脚弄碎了 现在换都是抽出来 都不拆屏了

网友:
师傅老对我说换灯管正常一根1个小时。对我压力很大啊。要加油不断练习。现在还在练习灯管焊接。焊接不好,高手们求方法。快速焊接灯管头圆滑的方法》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把主板烧了 赔了别人一整个全新笔记本.
htysm18
严肃点!

网友:
6个小时
师傅没有教好你

网友:
这东西只有熟能生巧了..多多练习..多多操作就熟了..我多的时候 一天换20来片灯管坏的屏..

网友:
焊接觉的也很恶心。求指导。

网友:
哈哈,太神奇了

网友:
还没有换过灯管呀。伤不起!

网友:
我也没有换过灯管呀。伤不起!

网友:
都差不多 尤其是师傅在的时候更紧张了 不过现在好多了 20分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