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装不了W7只能装XP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6):
以前用的就是W7旗舰版重装会 重启就一直卡在启动WINDOWS界面

网友:
有木有人知道啊

网友:
用pe格式化了试试,好像高版本的装低版本的需要特殊方法,找度娘吧

网友:
原来的WIN7会有一个隐藏分区的
可以从新分区
在装XP

网友:
纯装WIN7会有一个80M的隐藏分区,BOOT用的,用ghost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卡住会自动重启吗?还有蓝屏不?

网友:
楼主可否说的详细点,有无从新分区?用的是GHOST版不行的话,用安装版试试,最好从新分区。

网友(2013-04-05):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咯,

网友:
重新分区 用安装版的  估计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全格了 再装   不行换个GHOST  要不换安装版的  肯定行

网友:
看样子得重新分区后试试

网友:
可以先换条内存,再做其他格盘之类的。

网友:
会不会是区表不对,重新分区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在搞  搞好对他们讲下   我换了硬盘还这样   可以推翻一般以上的回答者

网友:
新机器的话,先重新分区并激活,反正原厂的分区大小一般不合适自己用。

网友:
我现在手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有搞好的说一下,我搞好了上来给大家说说。

网友(2014-06-24):
楼主系统装起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现象一样的 换了硬盘 内存 CPU 都不行啊

网友:
很不错的,新的

网友:
分区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里的设置不对啊,一般重装的话,得在bios里设置为ide要不winpe找不到硬盘的

网友:
有隐藏分区,全格了重新分区吧

网友(2015-06-17):
我也遇到这种蛋疼的问题了  装win7全部装好都进系统了我激活和重启就卡WINDOS那个部分不动了  装XP没声音     换了硬盘装机中……。

网友(2016-03-07):
应该是主板的事儿

网友A(2016-07-05):
弄好了没?我现在也碰到一台,装xp正常,声音也正常。装Win7卡住,改了bios里好多设置我都改过试了不行,硬盘换过,内存也换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没?我现在也碰到一台,装xp正常,声音也正常。装Win7卡住,改了bios里好多设置我都改过试了不行,硬 ...

有没有装win10试一下,也可能是BIOS设置不对哦,我以前遇到过别的机器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装win10试一下,也可能是BIOS设置不对哦,我以前遇到过别的机器BIOS设置问题

我也怀疑是BIOS设置的问题,但我改了很多项一个个试了,还是不行,装XP用就很正常

网友:
重新分区,多试几个系统试试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