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GA-M57SLI-S4 不触发 强加电能亮

楼主(2012-11-26):
技嘉主板 GA-M57SLI-S4 不触发 强加电能亮。  主板的待机电压有, io是 ITE IT8716F-S   在最下面一行还有GB 的标示 应该是技嘉专用的io吧。   不知道这个io是几脚进开关  几脚拉低绿线。 谁有这个io的 数据手册 PDF什么的 我看看。  补充一点这个主板是 AMD的

网友:
这个主板昨天客户就一直在催 , 看来今天就得交差。  麻烦有图的帮帮忙。

网友:
我记得老师说过技嘉专用IO,在原来871几系列的IO脚位上加31,其供电脚是98脚

网友:
哦  那也应该有 普通的it8716 的引脚图吧

网友:
io拉低绿线的引脚应该是电平信号是吧  现在我量得io的107脚是拉低绿线的   可这个107脚输出的是3.6v的高电平信号 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换 io啊?

网友:
楼主给你个图纸 看下是不是

GA-M57SLI-S4 V2.03.pdf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   io的 103脚 去南桥   102脚南桥返回slp_s3 给io  两条线都没断。
103脚的电压 不到1v    102脚也没有电压  io 我找了个原型号的换上去 还是和原先一样
这种情况 是不是该动南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