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联想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2-11-26):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7250。。发传真时纸走一半 报错 “无法扫描  A6  请参见说明书”  复印打印都正常。用输稿器复印也没问题。。电话 能打  信号能给  主板换过  故障依旧啊。。。请各位师傅 指点迷津  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2-11-30 09:56):
每次用输稿器复印都是正常的。每次发传真都会报错。。传真板也换过了。。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 求解决办法。。客户要抓狂了。。诶

网友:
怎么没人来呢。师傅些。

网友:
你换下扫描器试下

网友:
你把传感器清下呢,还是就是输稿器的搓纸轮清哈呢,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楼主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A:
能复印印证机器扫描部分是正常的,传真原件走一半报错,这说明传感器也是好的。我认为有搓纸和走纸动作,但是纸没有在规定的时间走到指定的位置所以报错。没办法还是要检查纸路,看是那一部件引起动作延时。搓纸轮看看是不是老化,搓纸间隙是不是变大,细心点不难找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复印印证机器扫描部分是正常的,传真原件走一半报错,这说明传感器也是好的。我认为有搓纸和走纸动作,但 ...

这个听你说下,好像是那么回事,希望楼主试下。好了的话记得拿出来分享呀

网友:
7楼的兄弟分析的不错,希望楼主试试。可以的话拿出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复印印证机器扫描部分是正常的,传真原件走一半报错,这说明传感器也是好的。我认为有搓纸和走纸动作,但 ...

谢谢版主。。但是每一次用输稿器复印 都是正常的。。如果纸道有问题的话 复印很多张 应该也会出问题吧。

网友:
没在规定时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