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2124能用NX2114代换吗?

楼主(2012-11-26):
修一昂达3850,有两个损坏的地方.
1.1117第一脚外接电阻损坏.
2. 显存只有0.8V,芯片NX2124.论坛都说可用NX2114换,但换后还是0.8. 上网查下两个芯片PDF,发现大多一样但频率不同,还是驱动芯片的一个是
三极管
,一个是场管.换2124后正常.
芯片

网友:
问个白痴的问题,1117是不是BIOS的供电,? 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供电,?

网友:
电压转换,如5转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