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信号怎么测

楼主(2012-11-26):
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cpu电源芯片发出的PG信号除了从电源芯片的PG脚上测之外,还能从哪测到?怎么确定这个信号是否送到南桥了呢?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cpu的pg 不是南桥送给cpu的啊  怎么成了发给南桥的啦

网友C:
到底是怎样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CPU供电OK后,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那个CPU供电OK的PG信号!!!

网友E:
是VRAMPWRGD这个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pg 不是南桥送给cpu的啊  怎么成了发给南桥的啦

俺说的是cpu电源芯片的PG  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VRAMPWRGD这个信号吗?

YES,Verygood

网友F:
没图还真不好找。

网友G:
主要测量PWM电压和CPU相关的电压就可以了,这样间接的等于检查CPUPG信号,总不至于CPU被烧了吧

网友H:
书上说是在电源芯片上可以测到 要是南桥的话就好像要拆南桥了吧 求正解

网友I:
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自然会发出好信号给南桥的,南桥是BGA封装测不到的,就看cpu电源芯片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吧
个人理解
{:soso__4024036616582584518_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应该是,CPU供电OK后,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那个CPU供电OK的PG信号!!!

YES Very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自然会发出好信号给南桥的,南桥是BGA封装测不到的,就看cpu电源芯片工作状 ...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书上说是在电源芯片上可以测到 要是南桥的话就好像要拆南桥了吧 求正解

中间没有元器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测量PWM电压和CPU相关的电压就可以了,这样间接的等于检查CPUPG信号,总不至于CPU被烧了吧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还真不好找。

主板的电路图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怎样

好像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期待高手回答

好像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