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ES2C开机10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2-11-26):
GA-G31ES2C开机10分钟自动断电.(cpu散热处理好了)断电之后开不开机.一开风扇转一下就停.过半个小时在开机 就能开机能正常进系统10分钟之后 准时断电(裸机试一样) 请大家看看  谢谢!~

网友:
你描述的这情况应该在CPU供电这一块,电源lC,电容,MOS管,电感也有可能。XWNBDN

网友:
这是台试电脑板吗?

网友:
按楼上的兄弟说的操作一下看,实在不行估计加焊桥应该可以了OK!!!!

网友:
同意一楼的,补充换电源,做散热

今天刚遇到一台,是电源的12V滤波鼓包了。

网友:
感觉还是CPU供电那块有问题

网友:
先换电源盒试试

网友:
觉得是像散热问题,不是光CPU散热其他。

网友:
cpu烫不烫、桥烫不烫、IO烫不烫?不烫的话,换cpu、换内存,换电源,逐一测试

网友:
我是菜鸟 所以先考虑简单的  如果是我 先要看看cpu是不是能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