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到个笔记本让我哭笑不得啊!

楼主(2012-11-26):
ACER4741G  接同行电脑公司的!问题通电不开机,报价200.   拿回家后开始解剖,拆下主板后稳压电源点,惊喜啊竟然能开机,然后裸板装上硬盘能进系统,心想这下捡了便宜了。然后我就哼着小曲装啊,装好后再开机,*脏话*,竟然和拿来的时候一样又不能开机了,我那个蛋疼菊紧啊。又拆开裸板点,还是没问题,我就一点点的上排除大法,装到键盘的时候,又开不了机了!心想难道是键盘坏了?这不科学啊,键盘下面的绝缘效果没问题啊,拆了也点不亮啊!难道是显卡CPU,压了下都没问题。我就压键盘部位,这一压问题就来了不压能开机,压了开不了,然后又缩小范围压,最后压到风扇口的位置问题找到了。拆下风扇检查,风扇下面有个裸点,有电压的。装上的时候,螺丝一上风扇就接触到裸点了,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当然风扇下面的绝缘胶布被客户拿掉了。自此维修结束!!!!折腾我一上午啊。。。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细节要注意,维修就是要细心,楼主不错哈

网友:
维修细节 决定成败,!

网友:
绝缘是个问题~1

网友:
东芝的机器键盘是会影响不开机的能加电

网友:
绝缘确实很重要不可轻视呀。

网友:
好好 好啊  好啊啊 啊啊 啊

网友:
这个也算是捡了个便宜呀  没有别的问题  就是顾客先前自己动过电脑  然后没有做好绝缘

网友:
楼主可是赚到了

网友:
上次也修一戴尔的,修的充电电路修好后,装机后就不能充电,拆下就可以了。仔细检查主板下电源线被压着了,走线没走好。弄了两天才 弄好。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  绝缘问题

网友:
我修4741的没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心细

网友:
额,貌似我以前没上好像没碰上,好险。下次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