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相同,型号不同的8脚bios芯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2-11-26):
容量相同,型号不同的8脚bios芯片能通用吗

网友:
应该不能,什么型号的,有可能的话我送你一个,你这人挺好!

网友:
文兄8、26 -1 误到别人

网友A:
可以通用的

网友B: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昨天我还看到同一型号的几块主板,竟然有的BIOS芯片是WINBOND,也有的是SST的。

网友C:
可以,直接替换就行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替换就行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通用的,昨天我还看到同一型号的几块主板,竟然有的BIOS芯片是WINBOND,也有的是SST的。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用的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