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2-11-26):
RT,一长城液晶,高压板的高压线圈附近有有两只电容鼓了。现在故障时打开指示灯蓝色橙色闪。电容式220UF 25V的,手头没有。最接近的是470 30V的。不知道换上行不行。

网友:
以前换长城电源两个小的50v22uf的用大的换没有效果,估计小电容应该要想对应的,不过可以换上去看看啊,人品好也许可以~1

网友:
容量相差不大,高耐压可以代换低的。

网友:
220和470 差一倍多了。主要看这两个电容不像是滤波的。怕扩大故障。

网友:
可以代用的

网友:
没敢冒险,找了个旧的220的换上了,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