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紫光,不亮,灯绿色闪烁。

楼主(2012-11-26):
具体型号是LA191C,外接12V,高压换过。灯管换过。现在怀疑驱动板,不知道是不是。请高手指点一下。按住开关,也关不掉那绿色的灯。
驱动

网友:
怀疑开关或程序,

网友:
不接屏线灯管正常吗?如果正常看下驱动板及按键板或者是最有可能的是屏短路。。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好了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了。通用的免写程序的,换上,花屏。但至少能亮了。需要写程序的,编程器和板子到在。程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