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 老是击穿CPU上管!

楼主(2012-11-26):
一个V星给HP代工的主板  郁闷死了!CPU 供电 MOS 老师被击穿  芯片换了  MOS也换了 芯片周围的2.2的电阻 和电容 也测了 正常 也没断线!芯片条件 12V 5V EN 2.2V 都有 !还是老击穿上管!芯片换了好几个了 确定都是好的!

还会有什么问题呢!管子换的是一样的  也没断线之类的!

不上CPU 没事!

网友:
MOS管都换了还是只换个别的,电容,电感在看看。XWNBDN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 看g脚阻值 和其它一样不

网友:
MOS 全都拆下换了  一共三组  每组都被击穿过!

网友:
芯片也一起换了呀

网友:
  控制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电容很重要,漏电什么的很难查的~把电容都换掉,保险点
~

网友:
上下管换还不行的话,就把全管子全都换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