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测试高压条

楼主(2012-11-26):
显示器电源板测试灯管就是在把12v和开关之间加一个大约10k的电阻。。。等于是驱动板发出的一个信号。。。如果高压条坏了灯管就不会长亮。。。。

网友:
高手哦,想问一下“大约10K的电阻”是依据什么取值?驱动板发出的信号最高的只有5V。

根据电阻的分压原理来取值。12V让电阻分去7V,还有5V分到驱动板的On/Off电路。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一个测试高压板,12V与驱动板中间加个电阻,时间长了忘记大小了。
我是从大到小试了多次才确定好合适的电阻大小的。
回家测一下看看大小,因为我用热缩管把电阻和线都包起来了。

——刚刚测了一下,所用电阻是330K。

网友:
直接用个ATX电源啦!多方便!

Good Idea !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看色环也可以

网友:
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就是给高压板一个开启信号,造成很多初学者感觉很神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