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发热板怎么样?

楼主(2012-11-26):
网上找到一个发热板,2000W功率,外尺寸335*225mm,内尺寸295*200mm。 看起来DIY预热台不错。比发热砖显然热容量要小一些,价格也就是3块120*120mm的发热砖相当,原理上和发热也没有多大差别(里面镍鉻丝,外面陶瓷管后者石英管),安装也比发热砖方便。缺点是外面用的是镀锌铁皮,要是不锈钢就更好了。

网友:
另外有一种远红外石英加热板,外观和陶瓷发热砖相似,重量比陶瓷发热砖小很多,发热响应也要快不少,价格比陶瓷砖高一些。耐用上应该没有陶瓷砖寿命长。60*60,120*60,120*120和240*60mm的规格也和陶瓷砖一样。石英管有黑色和磨砂两种。

网友:
哪里找到的?

我找到一个破预热台用的是黑色发热砖,发热不均匀,升温太慢。

张老师说的东西能不能克服这些缺点?

网友A:
张先生创意无止境。发了N多加热砖主题,以后自己可以搞个加热元件展示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创意无止境。发了N多加热砖主题,以后自己可以搞个加热元件展示会了,呵呵。

其实发热器件用得多的还是镍鉻丝,可以直接在空气中使用,容易构成各色各样的变种,也给予各种“科技化”的名称,叫人眼花缭乱。像不锈钢发热管,石英发热管等等。形式有全裸的(普通电炉炉丝、取暖器宝塔盘、吐司炉、风枪、电吹风),半裸的(美的、先锋等花篮式取暖器上的发热器,一般在陶瓷里一半在空气中),透明的和磨砂的(消毒柜、取暖器中的很多廉价灯管)。还有绕在云母里用在电熨斗里的,烙铁芯等等。

实际上自己做也不难,石英管网上就有,可以代工切割成合适长度,电阻丝更容易买到,两头可以用陶瓷纤维板网上也有。关键是量小了不好办而已,要是开厂子生产的话成本并不高,技术要求也很一般。

网友B:
用电陶炉也不错呀,挺现成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陶炉也不错呀,挺现成的呵呵

电陶炉发热元件也是(扁带状)镍鉻丝的,绝缘材料也是陶瓷和陶瓷纤维板。
有的人还希望发热面积大一点,,一楼的这个板和一般BGA机上的发热面积相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