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东芝2110BIOS设置U盘启动!

楼主(2012-11-26):
  急求东芝2110BIOS设置U盘启动!按esc和F1都都已经进BIOS,就是不会设置U盘启动。高手指点点下

网友:
版主,高手们。速度、、、、、、感谢

网友:
这个一定要会认几个英文单词了 否则别人是无法帮你的

网友:
截个BIOS图界面看下

网友:
F1~F2~F9~F10都试试~

网友:
没有截图 不知道具体什么bios
天才也没办法
可以这样,把笔记本硬盘拆下来到台式机上ghost上去,在接回笔记本安装硬件
这个是装系统,这个办法特别适合那些超级老的机器,不支持U盘有时还没有光驱没有光盘的可以这么做

网友:
有截图就可以帮到你,不然看不到BIOS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