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3000不开机

楼主(2012-11-26):
  一台F3000的的机子 检测电流跳到0.8左右就跳不上去了,屏幕不显示。
  先跳到0.7左右,停顿一下,再跳到0.8左右就上不去了。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跳变是一样的。
  这个是GL40的北桥,请问是北桥吗
  求解????????
  再求一下这个机子的BIOS    是神舟天运F3000  GL40集显的BIOS

网友:
坐求大手指教。。。。

网友:
不要一开始就干芯片,你确定过了CPU了吗

网友:
GL40是北桥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量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不  然后再做判断

网友:
那就接个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用假负载测下时钟 PG 复位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