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主板的VCC5M、3M对地电阻正常是多少?

楼主(2012-11-26):
  我的IBM X31主板USB口经市电窜入损毁,开路量VCC5M对地电阻有170Ω左右,VCC3M对地电阻只有0.3Ω左右。现在这块主板没法开机,接通16V电源后,待机状态下只有1.8V工作是正常的。
  VCC5M、3M正常开路电阻是多少呢?另外我检查了这两个供电回路,它们的供电MosFET都是正常的,对地的一些电容也正常。我查了图纸,这两个电源与南桥有关系,会不会南桥内部短路了呢?
  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造成损坏的经过,请移步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3438-1-1.html

网友:
这机器南桥烧的也多!

网友A:
3V等于完全对地了  你可以用烧电路的方法 看看是不是南桥发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等于完全对地了  你可以用烧电路的方法 看看是不是南桥发烫

我试过了,我用稳压电源恒流(CC)的方式打到3.3V时,电源已经到了1.6A,但南桥方面及其它地方并没有明显发热的迹象。是不是我使用的电流太小了?我担心一旦短路的地方断路后,电压会一下子很高,使本来正常的地方因为过压而损坏!
我对烧电路的方法不怎么了解,能否告知一二呢?谢谢啦!

另外,接通16V电源后,待机电流在400mA左右,通电时间长点,南桥上可以摸到温热,其它地方没有发热迹象。

网友:
我刚才在坛子里查阅了一些“烧电路”的方法,的确谈到电压不能够超出额定电压。
我在想,如果有个热成像设备就好了,可以知道电路板上哪个元件温度比其它地方高,一目了然。
另外,用手持式红外测温仪也挺不错的,但没有热成像仪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我用稳压电源恒流(CC)的方式打到3.3V时,电源已经到了1.6A,但南桥方面及其它地方并没有明显 ...

正常100-200之间  你烧电路得把3V那个电感断开 看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电感2端短路的那一端进行烧  不超过2A电流就行  一般都能摸得出来是哪个发烫的

网友:
明显短路的就用烧机法去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100-200之间  你烧电路得把3V那个电感断开 看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电感2端短路的那一端进行烧  ...

我是把电感拿掉再试的,电流1.6A,也没有超出范围。但真的没有感觉特别热的地方。照理1.6A×3.3V=5.28W,这个热量应该明显的,但实际却不明显。可能南桥部位与大面积的敷铜接触,散热比较好的缘故???

网友:
你的思路有点乱,正常待机电流(无电池的状态)是0.01左右 部分机器略高不过0.03部分机器也属于正常,高于这个值不正常,待机的时候一般正常会产生3v5v待机电压,前提是电源接口到3.3v5v电感直接的保护隔离电路和3,5v芯片原件正常的情况,介于这个原因,一般断开3v 5v后继   比如取下电感或主板3.5v后继有jp短接口的把锡脱掉断开,此时用可调电源正常待机应该是0.00的样子我的电源小数点有3位数  待机为0.001。如果正常,在断开的电感一脚可以测得3.3v 和5v   烧鸡的方法就可以转移到3.3v和5v后继也就是电感的另外一只脚,此时可调电源调2v左右开始烧鸡,用飞线接去掉的电感的脚,地线直接接主板gnd,一般后继3.3v和5v最大可以调整到6v是安全的,应该烧出坏的元件和芯片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你的板子是烧毁的usb口,所以南桥的损坏几率非常大,可做重点排查,一般南桥待机就发热基本可以确定南桥坏,如果实际操作中有不明了的可以加我qq279270555问我,祝你好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