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AL1916wa 数据

楼主(2012-11-26):
版本RTD210s + RTD2533v 屏 奇美A190A2
显示器可正常开关 白屏 求ROM 测试下

补充内容 (2012-11-27 12:14):
屏幕有3.3v 13.6v供电

网友:
检查屏供电了吗?不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从哪测量

之前显示器开一会黑屏 液晶显示 修好之后灯管黑屏故障消失 屏幕全白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从哪测量

就是在排线接口旁边有个比较大MOS管(像三极管)那里啊

网友:
屏幕有3.3v  13.6v 供电

网友B:
不正常!17寸以上一般是5V,你这19寸的应该是5V

网友C:
量下屏的供电保险,正常就是屏,不正常查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屏的供电保险,正常就是屏,不正常查驱动板

保险测量了 都没问题

网友:
这机器没有坏程序的 所以平时很少有人拷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17寸以上一般是5V,你这19寸的应该是5V

网友B:
有一个像线性稳压(1117)有电压吗?(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像线性稳压(1117)有电压吗?(5V)

V5D1 有 5V供电

网友D:
量一下屏的供电保险,正常就是屏,不正常查驱动板
在好好检查检查、看看。维修是个细心活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屏的供电保险,正常就是屏,不正常查驱动板
在好好检查检查、看看。维修是个细心活  呵呵

屏的保险 驱动板的保险都 OK 能正常开关机 不出像

网友:
不会 MCU 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