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5G-MX不通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26):
客户送来一片华硕P5G-MX主板不通电,83627的IO,不开机的条件就是VCCRTC RTCRST 3VSB ,32.768 RSMRST,一一测了都正常,顺便测了一下开关针没有电压,哈哈,问题找到了,打开点图,开关钍连到IO的68脚,他的电压是由822的排阻3.3VSB上拉的,测68脚有3.3 过排阻也有3.3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断线了,于是从68脚开始跑线,

哈哈,看到了吧,就是那用小刀刮了下,有轻微的断线,用吸锡线,连起来,开机OK

网友(点评):
很清楚,很有价值

网友:
你整得很好哈,交个朋友吧,谢谢

网友: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淅的。。。

网友:
看得出来,楼主的基本功不错,厉害。

网友:
条件都查到位了

网友:
唉   主板图纸在哪儿下载啊  我还没用过主板图纸来着 呵呵

网友:
这个没有图,只有点图

网友:
不错!能到这个程度要学一。二个月吧!

网友:
这水平也可以了

网友:
楼主共享一下图纸或者点位图呗  呵呵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