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 短路 大电流

楼主(2012-11-26):
此板上电电流3.12 严重短路 手摸北桥和Q509很烫 以为Q509坏 换过后还是一样 忘修过此板的说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Q509是一个上管,你把他和跟他相连的供电芯片一起拔了,此时公共点对地就应该正常了,接着量这块供电有没有短路,有的烧一下,没有就把Q509和芯片一起换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3.12 大短, 应该可以摸得出来吧

网友:
北桥烧了,同时北桥供电的很多也烧了。

网友A:
请问北桥坏的几率不大吧

网友:
北桥很烫的情况下基本已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北桥坏的几率不大吧

几率肯定有,这种情况北桥坏的情况在百分之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