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三个AOCL193W不开机电源板嗒嗒响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2-11-26):
三个都是用着开不了机了 ,拆开看+5V电容鼓了,换了不行。不接驱动板,+14V和+5V都低到一半左右。能听到有规律的嗒嗒声,拨掉电源,响声持续一会才会没有。

板号是XG-AD1240D03 V0.1,如下图:

电源芯片LD7575PS,高压部分是BIT3713。

请教大家,这个型号有通病吗,换了光耦和TL431也不行,它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2-11-29 15:11):
换了后其中一块直接好了,一块待机时滋滋响,一块还是不行。再进一步检查一下看不好的两块。

网友:
换那个启动电容试,50V那个,可能是10UF或22UF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有可能是 那个开启电容有问题  你量一下那个电容有没有12V  也不可以看是不是带不起负载 吧驱动板拔掉看还响不响

网友:
换个电容试一试,大概是那个问题

网友:
我经常修到这样。光耦和TL431。变压器。整流二级管,开关管。主芯片都不行。

网友:
换了初级的那个小电容再说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电源芯片 换掉OK了呗!

网友:
300V大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换个启动电容看看是否ok

网友:
换了后其中一块直接好了,一块待机时滋滋响,一块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