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软件冲突导致摄像头开启就黑的

楼主(2012-11-2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摄像头开不开,开起来看到一片黑的,我首先想到是驱动,看驱动是正常,就换了个摄像头,还是那样,是不是驱动装错了,重新安装驱动,可装上去还是黑的,但又不想装系统,于是用360清理一下开机启动,重启还是那样,再观察一下,发现角落里还有一个迅雷在那里挂着,把它退了,再开开看,摄像头可以看到画面了,把迅雷卸载了,重启,恢复正常了,以前真没遇到这个问题,有可能是这个迅雷被破坏了才这样,正常的迅雷应该不会这样冲突吧。

网友:
呵呵   上次我也遇到过呀 开着迅雷上不了QQ  卸载了就可以了 应该是软件冲突

网友:
应该是迅雷的组件冲突了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了,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电脑是什么问题都会出现呀,我又学习了一招,要不然遇到这样的情况,真不知怎么办,谢谢楼主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迅雷与qq还能冲突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哈哈,这种问题呀,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