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Y17M/R-1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1-26):
我有个NEC的机子 把NEC大电容拆了后 加了6个 330的 就没CPU供电了 装CPU断电 不装就不断 大家碰到过不
cpu
cpu供电

网友:
继续换 你用的电容应该不对

网友:
感觉就是会不稳定,,以前也有过,,应该是板子被吹出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坐吹虚了吧或者是CPU少电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拆掉NEC电容后 它有4个铁片 你装330的时候 第1个铁片跟第4个不通 不拆NEC的时候1 4片 是通的 所以装330电容的时候要把1片和4片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