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时钟开启的疑问???

楼主(2012-11-26):
VCORE_CLK_EN#信号由CPU供电芯片发出。过下图

经过Q512N MOS管。。来开启时钟的。
Q512D极是3。3V。。这个VCORE_CLK_EN#(也就是G极如果CPU发出的是高电平的话。一般也是3。3V。Q512也不会导通
如果CPU发出的是低电平。。那这个Q512也不会导通。。
那问题就来了。。到底时钟这个开启到芯片的。是高电平来开启时钟。还是低电平开启时钟的呢?

网友:
高电平是会导通的

网友:
高  所以那个CLK_EN#应该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时钟开启跟前面的那个CPU过来的信号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有关系,如果没有那个信号,高电平会被拉低,造成不导通

网友:
这个MOS管是N沟道的。。。栅极3.3伏当然导通了。。。

网友:
时钟信号的开启,每个厂家设计不同,有的直接来自CPUVOCE PWM芯片产生,有的要经过门电路,有的要经过桥,有的要经过EC,,,看图子说话,,这个不定的,

那天看了一个新架构的图子,,以前的NB+SB变成了PCH,桥的RTC这一模块,从以前的RTC_RST#这一个信号,变成了三个不同延时的三个信号了,SM_INTRUDER#  SRTC_RST#   RTC_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