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230不触发

楼主(2012-11-26):
客户送来的二修机,待机正常,不触发。查了时序,南桥没有回PM_SLP_S3#、PM_SLP_S5#信号,其它的信号都正常。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了,进系统正常。第二天客户来取机器,又不触发了。南桥那边还是没有回PM_SLP_S3#、PM_SLP_S5#。BIOS刷过,还是不行。已经遇到两台了,都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下子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仔细看看南桥周围 有缺件的没

网友:
没有掉件的。

网友:
肯定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件  还有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