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这是种什么胶?

楼主(2012-11-26):
      在许多地方见过这种东西(下图中黄色的胶状物),一直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给看看这种胶叫什么,怎么用,在哪能买到,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这胶去掉就OK了,还管他!

网友:
类似于热熔胶,起固定电子元件作用

网友:
就买普通的胶棒就可以

网友:
我也和LZ一样,就是想知道这是什么胶,增加点知识。

网友:
好像是工地上用的防水胶

网友A:
你的图片不是很清楚,但猜测应该是PU这种专业的叫PU胶Polyurethane,专业名称叫聚氨基甲酸酯,也叫反应型聚氨脂胶。
它是一种用途比较广的高分子材料,从汽车,到轮胎,到鞋材上都有用,可以做保护,也可以做胶,当然这需要不同的工艺来实现。一般是比较贵的。

我是专门做胶的,不是做维修的,维修纯粹是个人爱好,呵呵!

网友B:
碰到专业的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专业的了。呵呵

所以说要活动老,学到老,要互相学习,其实我在这里,主要是来向大家学习的,知识无边界!

网友C:
呵呵  知道了   我还以为就是我们用的胶棒呢

网友:
不管他、把胶去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知道了   我还以为就是我们用的胶棒呢

普通的胶棒绝大部分是EVA体系的,化学名称叫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是一种内增塑的高分子材料,它的特点是粘接力比较强,同时因为比较成熟,所以市场很容易买到,也有胶枪配合,但是,一般市面上的胶,其实是最差的,真正好的胶是用在工业市场的,要在印刷包装市场才能买到。其成本约在15到35之间。
呵呵,专业知识,给大家卖弄一下,有问题可以发给我,尽力解答。
本科时学的就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不是很清楚,但猜测应该是PU这种专业的叫PU胶Polyurethane,专业名称叫聚氨基甲酸酯,也叫反应型聚 ...

维修人中做胶最好的,做胶人中维修最好的,呵呵

网友:
觉得用硅胶也能替代的,而且还容易除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人中做胶最好的,做胶人中维修最好的,呵呵

做胶中做胶也是最好的,在国内大部分家庭里都会有我们公司的产品,只是不方便说罢了!
维修谈不上,只是爱好,并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不是很清楚,但猜测应该是PU这种专业的叫PU胶Polyurethane,专业名称叫聚氨基甲酸酯,也叫反应型聚 ...

呵呵,长见识了,谢谢提供这些宝贵的意见!

网友:
厂里叫黄胶

网友:
这个胶不太好,固化过火之后会变成电阻的,经常在电源里面量到那些已经黄得发黑的变成几K几十K电阻导致电源不开机,还是用白色硅胶好些

网友:
在工厂里大家都叫它黄胶,主要加在关键的几个零件和PCB结合处。

网友:
3楼正解!这个应该是固定元器件用的

网友:
不知大家见没见过汽车用的电子调压器,那里面固定电子元件的是环氧树脂,这种东西真不知用啥办法能去掉,我有好几个想把元件拆下,那种胶基本和元件成为一体啦,没法分离。

网友:
原先只知道这是加固元件用的,现在看来还有这么多讲究,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