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硬盘 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1-26):
  坏的500G 主硬盘是160G  一分钟左右才出 Detecting  IDE drives  卡在这个画面只能复位了

不是接触点氧化 现在洗干净了还是这样

网友:
最好用MHDD检测一下,估计固件坏了,0磁道坏了,或者磁头有问题。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用软件扫描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路板的问题啊?

网友:
卡在logo上面的话,请问如何使用MHDD扫描

网友:
是否主板坏   好好查查

网友:
可以跑MHDD

网友:
接这个坏的500G  就卡在BIOS那画面 系统进不了 怎么运行啊

网友:
硬盘坏了,换个硬盘把

网友:
换一个新的硬盘式一试。

网友:
换  个  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