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常用快捷键

楼主(2012-11-26):
windows窗口键+R 弹出运行
windows窗口键+E 资源管理器
windows窗口键+M 最小化桌面

网友:
金牌 银牌 铜牌 铁牌

网友:
截屏 alt+截屏键 抓悬浮窗口

网友:
常用的,大家有更好的?

网友:
WIN 显示或隐藏"开始"菜单。
WIN+ BREAK 显示"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 D 显示桌面。
WIN+ M 最小化所有窗口。
WIN+ Shift + M 还原最小化的窗口。
WIN+ E 打开"我的电脑"。
WIN+ F 搜索文件或文件夹。
CTRL+WIN+ F 搜索计算机。
WIN+ F1 显示 Windows 帮助。
WIN+ L 如果连接到网络域,则锁定您的计算机,或者如果没有连接到网络域,则切换用户。
WIN+ R 打开"运行"对话框。
KEY 显示所选项的快捷菜单。
WIN+ U 打开"工具管理器"。

网友:
XP能用;win7有的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