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死机!谁见过?

楼主(2012-11-26):
一台aleal19寸液晶显示器,直接接在已经开开的主机上面,显示的画面是模糊的,静止的,怎么动鼠标或者操作别的,显示的东西都是不动的,关一下再开画面就会有变化,但还是静止的,只有来回开个十次八次的,画面才能正常显示出来,是何原因,各位有见过的吗,说说看

网友:
驱动板故障,换了吧!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主要检查MCU供电,晶振和芯片自身不良。

网友:
    笔记本碰见过,都是屏挂了!   这个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测下啊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解电容全换掉,还有电源板上的电容,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 。    一般都是A/D 出了问题。  供电1.8V正常不 。

网友:
坏电容的机子。开个十下八下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DELL就是这样的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是大的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15寸碰过,屏挂的!

网友:
换掉5V电容试试 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那是液晶屏反应慢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