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 求解

楼主(2012-11-26):
手上有一台优派led超薄显示器   最初故障是不通电     拆机测12V有 没有5V    拆掉屏线接口处的1117 -33
5V有了  随即换掉  指示灯亮     接屏 接灯管 装好 又不亮了  再换 裸板点 都是好的  开关能正常开关   再装屏  指示灯能亮     接Led灯线能亮   插VGA图像有了  以为好了 点了一晚上 早上起来又不行了     再换1117  又好了    出去干了活回来 又不亮了 反反复复  我都晕了  不知道咋办了 各位大神有思路么 没词换1117都能好  闲置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换了好几个了    郁闷

网友:
后极是不有短路的?1117只是稳压啊,查查因为什么使它损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在好好查查吧 !看看117后级是否存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