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 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

楼主(2012-11-26):
HP6910p 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点十次能开七八次,开不开的时候,机器有待机,开关是好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是 RTC电路 南桥!加 热SB 排除````

网友:
电流跑多少,有可能是供电IC虚焊引起的,我碰到几台都是这种现象

网友:
先查查供电吧,

网友:
太笼统了,开不了的时候,电流有跳变吗,开机信号由EC发出来了吗,等等

网友:
或者说根本没问题,是阁下没按好开关,我知道三星和华硕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请问好了吗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