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液晶频繁烧4606.。。。。。。求解

楼主(2012-11-26):
收到客户液晶通电测试电源灯一直亮蓝色! 屏幕没显示。打开检查有两个升压的25V220的电容鼓包了! 后面4606烧了。。。。。都换上去后!点亮了。。。可不到10分钟又灭了。。。。打开一看4606又烧了! 主芯片也换了! 哪位有经验的大侠给点意见。。。。
芯片

网友:
变压器换没换

网友:
排除下高压包,最好用好高压板点下灯管看看灯管亮度

网友:
变压器虚汗可能

网友:
换通用高板板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看场管温度怎样,我修到过灯管不好,电流不平衡也会烧场管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算啦吧

网友:
高压包或灯管问题。

网友: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改了 通用高压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的 问题

网友:
为了放心 就换吧

网友:
4606质量不好...换一批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