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 暗屏维修

楼主(2012-11-26):
某日,同行拿一台联想E420液晶屏漏液的机器来修,检测部分画面正常显示,报价后同行讲要和客户商量,拿走了,过了2天,又拿过来了,客户拿回去后换过同型号机器上的屏,结果搞了一下后背光也没有了。开机检测,屏什么也看不到了,拿一块旧屏上来试下,有图像没有背光,按没有背光加换屏报价,留本维修!手头的活比较多,先订一块屏回来吧!屏到货后插上,照旧有图像没有背光,拆机检查,发现 DCBATOUT_LCD电压没有出来,查电路图得知是由DCBATOUT经F4901得到的,一量F4901,阻值无穷大,直接取下,短接,开机,背光华丽丽地出来了

网友:
E420是超薄140LED屏,估计客户是带电插拔 屏线了吧

网友:
应该电池在机器上面,客户自己操作不当,烧了保险,这种事情,只有吃过亏的人才能想到

网友:
原来是个保险断了啊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客户自己换屏的时候没有把电池取下来。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又赚了几百大洋

网友:
人品也华丽丽的好啊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
热插拔导致烧保险。。楼主赚大了

网友:
这样的活多多益善啊 哈哈

网友:
一个保险惹的祸,楼主RMB赚的轻松!

网友:
楼主一天几个活啊,忙都忙不过来了。

网友A:
保险烧  没怀疑有短路吗

网友:
这样的鱼也有的捡,呵呵,老板小赚了一笔,换屏加暗屏。

网友:
收获了,下次暗屏先查供电。。。。

网友:
我有次忘了拨电池,取屏线时摇了下,结果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烧  没怀疑有短路吗

检测了相关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我自己的本本也出现过一次这和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这样的同行就是犯贱,老天就是要这样的惩罚它

网友:
原来电池的电压会直接给屏供电的,没有控制开关,学习了

网友:
电池不取收起的…

网友:
楼主这个修的利索啊.话说回来IBM的保护一直做的都是不错的

网友:
暗屏,LED屏好多都是保险坏的。

网友:
额,操作时不去掉电池啊?悲剧,不过希望我们以后多遇见这样的羊!

网友:
DCBATOUT_LCD是屏供电电压吧?

网友(2019-03-31):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客户自己换屏的时候没有把电池取下来

网友:
F4901 是在主板上 还是在屏幕下的小板上?如果能上图片最好咯

网友:
捡钱啦!运气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客户没拆电池,关机,造成保险烧坏,给楼主送钱的。

网友:
联想THINKPAD的机子就是这样   普通机子的屏电路的保险都在屏上面   但是联想THINKPAD的机子保险在主板上   很多了   一般就是保险烧了  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同行就是犯贱,老天就是要这样的惩罚它

也不能这样说  做生意吗   大家都是想多赚点钱而已  只要不是瞎搞 乱搞   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30):
楼主你好,我这个有个笔记本应该是同样的毛病,但是这的售后也不给修,请问我找个电工能把这个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