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UF的电容470UF电容可以换吗电压一样

楼主(2012-11-26):
电源板上330UF的电容用470UF的代替可以 吗? 电源都25伏的

网友:
一样!放心换

网友:
理论上基本上是可以的,要看精度

网友:
像这样的件看用到那个地方那个电压。精度准的地方最好不要乱用

网友:
完全可以 但耐压值 要相同 或者大点

网友:
可以换呀,耐压一样或者面耐压高一些的就行!

网友:
滤波——完全可以!放心!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代换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   V数不低就OK

网友:
没问题 问题 只要不是差的太多就行

网友:
楼主不必担心,这是完全可以代换得

网友:
可以的啊!容量大一点是没事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用,楼主放心。

网友A:
这个也要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问

大的可以代换小的

网友:
只要耐压相同可以代换

网友:
470容量大一点的,可以换的。

网友:
大可以代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