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2060WD黑屏

楼主(2012-11-26):
    用户送修1台联想L2060WD显示器加电无显示,指示灯也不亮。拆机后发现电源板坏了,电阻R853烧焦,开关管击穿,换之。测220V插头阻值偏小,串接1个60W的灯泡通电灯泡亮怀疑有初级短路 查电容C872击穿,换之修复。次故障连修2台。

 会员0元2022-12-17 13:37

网友:
这个是电源板图片

网友:
电源板正面

网友:
这机器修的大多数是机器驱动板的程序问题

网友:
坏的地方 最好 用红笔标注一下 就好了 呵呵